老师傅们,车小曲轴,刚性太差,如何更好加工?

楼主(2014-05-18):
   如题,最近在优酷上看了外国高人做的微型V2发动机,比拳头略小,当时看了就心痒难耐,恨不得立马拥有一个。于是到处搜图纸,找遍了互联网,没有V2的图纸,最后只好买了份V8的图纸,图纸拿到手一看,各种坑啊.....全英文说明,这也算了,图纸全是英制尺寸,还好现在科技发达,有长度转换软件,放以前肯定抓瞎了。看了图纸后,我决定先试做曲轴。
  曲轴外径是19.05,长度是118.4,为了能加工,两头留了几毫米量(中心孔打在这里的)。加工设备是经济性数车,材料未知,是一根用坏的25方内孔刀杆,打了三中心孔,孔距6.35,两顶装夹,鸡心夹头驱动工件,刀具是3mm切槽刀,用的是克劳伊mgmn300 nc3020刀片。
  外圆车到位后,换切刀先切了左边6mm的轴承档宽5mm,为了怕刚性不够,留了2mm量。然后切出了曲轴中间那个槽(原谅我不知道叫什么),也留了2mm,最后,右边切了20宽一段(当时天真的想,最后两顶好下外圆刀),还是留了2mm量。换了中心孔后,开始车轴颈。转速150,转进给0.05,z向一刀2.7mm,轴颈1和4都车好了,车起来还挺顺利,再次换中心孔后,麻烦的就来了,顶尖稍微一顶,曲轴就弯了,只能非常温柔的顶着,才切进去一点点,刀就崩了,换了刀片,还崩.....换把刀,磨了把白钢刀切,这次略微好点,切到7mm时,又崩了....我看了看切出来的槽子,应该是曲轴顶弯了,刀被挤住,所以崩刀了。最后在1.4轴颈上拿ab胶粘了两块尼龙,今天做的时候z向只吃1mm,2号轴颈也勉强做出来了,但尼龙块也掉了一个。于是我锯了几个小钢棒,拿铜焊烧在三个轴颈的下面,装车床上,两顶,感觉确实刚性强了不少。可是做3号的时候,还是出事了,刀子一震,曲轴一下就弯掉了,曲轴最中间那里没有烧东西,就那里弯了,功亏一篑..........
    我想做几个增强曲轴刚性的小东西,和轴颈出外形尺寸配合的铝合金块,也做出圆弧,背面做一快圆弧盖子,拿俩螺丝锁住铝块,做好一个轴颈就锁住一个,最中间也做俩圈锁起来。这样加工时是不是刚性就强得多了?本人愚钝不堪,只能想到这个办法,师傅们肯定还有更秒的主意,希望师傅们不吝赐教,感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今天做的没有照相,因为烧得黑乎乎的,惨不忍睹,照了也是自取其辱啊。

网友:
一般而言,数控刀杆多采用40cr

网友(点评):
呵呵,感谢师傅的指点。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分段车削,数控主轴里有锥孔用里面双顶,在用卡盘加垫片找正夹紧那样就应该有刚性了

网友(点评):
曲轴太细了,主轴孔里的顶尖是莫氏5号的,很粗,怕是夹不了工件。

网友:
我和你有过同样的想法,不过没有机会自己搞。但是以前试过。我觉得做个因为比较小的原因。用夹的方式貌似刚性稍好些

网友:
很期待楼主做出成品来

网友(点评):
我也想啊,确实有很大难度啊

网友:
你这个曲轴没有平衡块。原设计就是这样?采用分段式的好加工一些?

网友(点评):
有平衡块的,有四个

网友:
这曲轴怕不耐磨,转几圈瓦就烧了

网友(点评):
肯定没有汽车厂的耐磨,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
挺好玩的,学习下

网友:
分段切削,现在都这么弱,做成成品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