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丝杠换轴承,换背对背的好不好装?

楼主(2014-05-18):
原来是面对面的轴承,不知道换背对背的好不好装。求教了。

楼主:
据说背不背的刚性好一点。

网友:
中奖了,假货

网友(点评):
何以知之?

网友A:
这种轴承,袋子包装不对,而且货物本身是不会有P5,P4这种说法
以为PN7B--机床滚珠丝杆支持用推力角接触球轴承的特殊精度(内径尺寸差特殊管理,其余ISO4级);
这个就是精度代号。
只有国产轴承,才会有P4 P5的概念。
显然卖的人,是细心过头了。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承,袋子包装不对,而且货物本身是不会有P5,P4这种说法
以为PN7B--机床滚珠丝杆支持用推力角接触球 ...

长见识了

网友:
看这包装就不正规,就象街头用锯条烫食品封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