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CAD中块的方法

楼主(2014-05-18):
       先把图纸上出现的这个块删掉,然后点击:文件——绘图实用程序——清理(快捷键:PU),就可以把图纸上没用到的 块、图层等都删除掉。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发现文件里面有绘图实用程序这个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方法

绘图时遇到的,纠结了半天还是去问度娘,就知道了。

网友:
方法很好,有用。

楼主(2015-08-17):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方法

尝试出来的

网友:
可以直接按PU啊

网友(2016-01-07):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