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导柱,米思米的产品,技术要求和课本不一样,有点疑惑!

楼主(2014-05-18):
如图,日本米思米的产品,技术要求有些地方和课本不一样,有点疑惑!表面粗糙度,课本给的理论值一般都是小于等于0.8微米的,这里却是常见的1.6微米。材料它使用SUJ2,课本常见的推荐的是T8或T10,不知道用哪个标准好了!@模具小侠

网友A:
第一假设,这是位技师或非科班出生工程师画的,国内外都有不少技术重要人物是技师转理论出身的,他们有些方面不太饿刻意,但核心问题抓得很准,

第二假设,他末道加工采用硬车,而不是通常的磨,硬车只能达到1.6,由于斜导柱是几件非大批量生产,我没明显看出硬车好处

倾向于前者假设,

材料我查了,他用的相当于我们的GCr15,不要怀疑我国标准的缜密性,也看不出他选材有啥严重问题,这样说吧,两个很好的电脑桌并不要求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假设,这是位技师或非科班出生工程师画的,国内外都有不少技术重要人物是技师转理论出身的,他们有些方 ...

实战领域更常见的是,他不标粗糙度,应为你要达到他尺寸公差,只有磨,磨闭着眼睛也是0.8,

标成1.6,对精度使用效果影响也可忽略不计

网友:
选择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了
米思米的是日本通用零部件的标准,用材标准什么的要求更高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
国内的标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个人理解……

网友:
建议楼主
1、先去了解斜导柱的作用,
2、对偶件是啥材质啥处理啥硬度,
3、这功能需要啥种机械力学要求,
4、啥种钢料加啥样热处理可以满足工况,
5、粗糙度最低要达到多少才合适,或是能有效增长寿命或精度要求,
6、贴图的几何轮廓是否合理?能否改变?

网友:
您好,
米思米APU材料为SUJ2,其内芯韧性非常好!
T8和T10为工具钢,性能不同。
另外,由于此产品安装使用特性,粗糙度为1.6足够可满足要求,故无需过度精度。
谢谢。

网友:
MISUMI做出来的1.6,不见得比国内机加工做出来的0.8差

网友(点评):
错!样本上标的值是保证粗糙度的下限在1.6以内,

网友(点评):
没人跟你讨论技术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眼睛看到的情况,你也是天津的,这边机加工什么样应该心里有数。你给他标0.8,你给你做到1.6就不错了

网友B:
一般导柱的材料国内使用T8或者T10的比较多。特别是很多标准件,这是因为价格的原因。通常而言,使用T10 问题不大。但是,重要的模具不会采用T10.主要是高碳钢强度太低,在极端的条件下,很容易产生断裂。
此类材料,通常都需要热处理,所以,热处理后必须的工艺过程要进行磨床加工。Ra0.8应该是起码的要求。
另外在设计使用导柱的时候,要注意导柱的功能,很多模具,特别是精密的模具,导柱仅仅只是起导向的作用,而定位的功能由另外设计的定位装置所替代。这样的导柱的精度要求就不必那么高。
据我了解,日本的模具大多都会有定位装置。也许,这也是他们的导柱的精度要求不高的原因。
学习模具,导柱属于标准化的产品。在标准模架出厂的时候就已经配置。你们只需有所了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导柱的材料国内使用T8或者T10的比较多。特别是很多标准件,这是因为价格的原因。通常而言,使用T10 问题 ...

前辈说的对,是有定位的,在滑块的一侧用螺钉定位,滑块两侧开有槽。

网友:
这导柱是否合理可商榷,但属于无事生非理论性的,死扣所有桌子都是该用一种木头的,

用轴承钢,如果是直导柱,由于有导套,显得更耐磨,有其合理性,但通常来说,轴承钢的韧性不是所有钢种中最强的,有得有失,

日本的钢好,很可能他的轴承钢韧性有不小提高,用轴承钢的好处就上升了,

但问题你是斜导柱,摩擦对象是硬度很低的滑块,轴承钢的抗磨性几乎没用,而其他钢的韧性到显得重要了

估计设计者导柱用贯了轴承钢,没多想,这是不应说他的,只要他模具核心结构设计得清晰,已经是个大宝了,要抓别人缺点,章子怡照样抓

网友:
个人感觉45钢不热处理即可满足绝大多数情况需要
45钢调质,已极好,
用工具钢调质,或淬火,那是非常要力的情况用的,韧性应比轴承钢好,
轴承钢侧重耐磨性,抗咬合什么的,如果韧性国外有就算改善,也肯定不是第一,价格贵了没好处

网友:
强韧性或许是42crmo调质才最好,猜想弹簧钢也该不错,工具钢也未必是好,不想深究了

20CrMnTiH,虽然是低碳合金钢,但强韧性倒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