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同步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14-05-18):
目前在做一个非标设备,四个油缸托举两个活动平台,要求四个油缸上下升降基本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单个油缸负载3吨,行程500mm,

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简单经济的好办法?  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4-5-19 15:52):
不同步误差在1-2cm没有问题,两个平台尺寸为3000*500,上面是动力滚筒,作用是托举和传送盘形工件,代替铲车用,但两平台之间需要留1米多通道,无法采用机械连接,至多就能采用线缆、软管连接。
谢谢各位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14-5-19 15:55):
最好方案能成本经济一点。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那也要有个度吧

网友:
具体工况具体分析。机械同步应该是一般可用方法,不过也得看空间和结构才好安排。

网友:
机械同步可以,液压同步可能较贵。

网友:
用同步阀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还是看工况的,没有工况不能确定用什么好

网友:
我个人感觉同步阀听着不错,用着挺不靠谱的!

网友(点评):
咦?我怎么越过6楼直接到7楼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同步阀用着不靠谱吗?我记得以前老师上课的时候说过同步阀的问题,当时没注意听。是同步阀的精度存在问题,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没看到你说的结构,不过听你两个平台,液压同步较好,要求不高,用同步阀即可

网友:
害怕伏枥老先生有一个气动压床采用了齿轮齿条同步机构,你可以搜索帖子,参考

网友A:
油缸同步的方法有很多种,选哪一样是各种情况的权衡而已。
油缸的同步,最简单的当然是用“同步阀”。不过7楼的社友丹东液压说“我个人感觉同步阀听着不错,用着挺不靠谱的”。从这位社友的网名可以看到是位专业人士,这个说法可信。我的经验也是这个感觉。不推荐使用。
9楼的社友推荐了一种若干个齿轮齿条副用一根轴联系起来的机械同步方法。这个方法在两个或多个油缸托举一个平台的场合确实有效,对楼主这种隔开一段距离的两个平台同步,则要看机械结构是否能联系了。
采用液压同步器,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方法。液压同步器结构是若干个并联的相同尺寸的共轴齿轮马达,简单可靠。价格也不会太高,建议楼主选用。
其它方法可以暂时不考虑。
从楼主在首楼的补充说明“两个平台尺寸为3000*500,上面是动力滚筒,作用是托举和传送盘形工件”看,恐怕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的结构和导向问题。

网友(点评):
害怕侠讲的很在行。我以前的公司,单工作台,6米X2米,有时会有偏载,采用分流马达,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平台是否有很大的偏载    如果没有  建议采用同步器   同步精度1.5-2.5%  齿轮式的
我公司可以提供   意大利  RONZIO

网友C:
油缸直径多少啊?
我单位两台缸筒直径600mm行程530mm低压140bar时候采用的分流集流阀控制同步 误差要控制在3mm以内。在使用中很稳定。
高压250bar运行时候是伺服阀控制

网友:
采用分流集流阀

网友D:
多出口泵直接搞,同步顶升经常用到,有些产品流量误差0.5%,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直接使用不需传感器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司专业制作非标同步顶升平移液压设备,我司采用先进的DYNEX多出口泵应用于同步定身系统,误差率极小。若有意可邮件联系zhangyinming@marlin-sh.com,我司为您出个方案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同步的方法有很多种,选哪一样是各种情况的权衡而已。
油缸的同步,最简单的当然是用“同步阀”。不过 ...

谢谢前辈指点,
导向问题,两侧加装滚动滑轮引导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台是否有很大的偏载    如果没有  建议采用同步器   同步精度1.5-2.5%  齿轮式的
我公司可以提供   意大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出口泵直接搞,同步顶升经常用到,有些产品流量误差0.5%,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直接使用不需传感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缸直径多少啊?
我单位两台缸筒直径600mm行程530mm低压140bar时候采用的分流集流阀控制同步 误差要控制在 ...

平台负载3吨,油缸缸径不是很大,100-200之间就差不多了。
按大侠的说法分流集流阀就可以满足要求。
谢谢指点。

网友:
用分流集流阀可以达到你说的控制精度吧

网友:
机械同步应该是一般都是可用方法

网友:
简单一点,就用分集流阀

网友:
内容每个油缸的进出油管上装节流阀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能力做成闭环控制的液压系统也是不错的,可以选择机械方式完成闭环。

网友:
同步液压成本高

网友(2014-07-15):
流量不高我可以做一个低成本的高精度液压同步 ,不用传感器,精度可控制在0.5-1.5mm

网友:
在每个油缸的有杆腔、无干腔油路上装截流阀,就可以随意调节了,必分流阀实用

网友:
将两个平台的驱动分开,一个先动,另一个跟随即可!~

网友(2014-09-21):
找我呗,我给你资料,齿轮式同步分流器,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