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如何提高工件的表面光洁度?

楼主(2014-05-18):
      这几天翻看社区的好几个帖子,知道论坛里高手如林,自己真的算小白一个,自己要学习的路子还需要很长。

 自己竞赛训练用的,加工外直径80,ck3640的沈阳机床,用的是陶瓷刀片(R0.4),以前的精加工参数主轴1500,进给0.08,单边吃刀量0.5,加工个人认为应该可以达到1.6。现在要做到0.8,我的问题是:

(1)如何判别光洁度?单位没有粗糙度测量仪,我百度下说有粗糙度对比块,用这种方法凭肉眼来判断,是否可靠呢?还有其他测量方法吗?

(2)从1.6提高到0.8,主轴再提高,进刀量再降低,吃刀量再改小点,(0.3?我百度说是这样)。因为第一个问题还不清楚,所以第二个问题试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达到。有时感觉挺亮的,但是手摸上去不是特滑

网友A:
什么材料?估计是45钢吧。金属陶瓷刀片加工80直径1500转速,ap0.5,fr0.08粗糙度要出来也就出来了,0.8应该有的。谦虚了,你这参数给的一看就是明白人。

网友B:
加工的材料是什么?什么热处理状态?不一定所有材料用陶瓷刀片加工就能下达到高的粗糙度,选择刀片的形式很重要,一般精车适宜采用轻切削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估计是45钢吧。金属陶瓷刀片加工80直径1500转速,ap0.5,fr0.08粗糙度要出来也就出来了,0.8应该 ...

45号钢,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的材料是什么?什么热处理状态?不一定所有材料用陶瓷刀片加工就能下达到高的粗糙度,选择刀片的形式很重 ...

如何判断表面粗糙度已达到0.8呢?

网友:
45钢应该达不到0.8,易车铁还有可能

网友:
这样的参数能车到0.8???看起来“亮”不等于光洁度

网友(点评):
这样的参数基本是兼顾粗糙度和刀具寿命的上佳组合了,当然除了线速度有下调的空间。有些参数只顾粗糙度而不顾刀具寿命,而有些是只顾寿命忽视粗糙度。

网友:
一般45钢不加要求都是正火状态,会不会偏软呢?

网友C:
45钢调质,0.5都拿能车出来,80的料,就算你是陶瓷刀片,1500的转速基本也到位了。我们这几天正在做一个以车代磨的改进,哪天有时间整一下发上来。

网友:
如果不震刀的话你描述的参数可以达到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钢调质,0.5都拿能车出来,80的料,就算你是陶瓷刀片,1500的转速基本也到位了。我们这几天正在做一个以车 ...

期待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的材料是什么?什么热处理状态?不一定所有材料用陶瓷刀片加工就能下达到高的粗糙度,选择刀片的形式很重 ...

轻车切刀片?什么材质,刀片盒子的字母什么开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表面粗糙度已达到0.8呢?

1.样板比较,2粗糙度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样板比较,2粗糙度仪测量。

谢谢了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用过带修光刃的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用过带修光刃的刀片啊,

没有啊,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钢调质,0.5都拿能车出来,80的料,就算你是陶瓷刀片,1500的转速基本也到位了。我们这几天正在做一个以车 ...

要车处0.8还是有难度,期待你的改进项目

网友:
45钢加工出来本来就比较亮,没有粗糙度测量仪那就只能凭手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请指教

你去山特的书上看看,有介绍,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山特的书上看看,有介绍,效果很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