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加工机械,这不是PS

楼主(2014-05-19):
激光切割,随心所欲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不知道这个生产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不知道这个生产效率如何?

效率很高的,制作倒数第二幅图片上的那个工件大约一分钟

网友B:
这应该不仅仅是钢管加工吧,应该算是型材二次加工设备吧?

网友C:
这个是5轴还是6轴了吧?就是一个机械手在控制着激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仅仅是钢管加工吧,应该算是型材二次加工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5轴还是6轴了吧?就是一个机械手在控制着激光头

类似CNC样的

网友D:
精度如何?

网友E:
没见过  是只有激光还是有其他功能车铣??

网友F:
德国佬的东西 看照片就感觉很舒服啊……

网友:
长见识了哦。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G:
加工精度如何?热影响区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如何?

精度很高,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精度如何?热影响区有多大?

此设备根据工件厚度自动调整激光功率,激光聚焦于切割点,对工件切割点周围几乎无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过  是只有激光还是有其他功能车铣??

只有激光切割,板材或各类管件,钢件厚度不超过8MM,铝件不超过3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德国佬的东西 看照片就感觉很舒服啊……

网友:
通快就是牛,比先前推出的切管机更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