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厚的钢管市场上有吗?

楼主(2014-05-19):
   0.1mm厚的钢管市场上有吗? 能如果有的话,在上面焊接热电偶吗?能法兰连接其他管路吗?如果没有的话,市面上常见最薄的光管多么厚。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具体多大管径的
0.5mm厚的管子都有的……
看具体管径

网友B:
你打电话咨询下商家不就知道吗?0.1MM这么薄的,你能做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电话咨询下商家不就知道吗?0.1MM这么薄的,你能做出来吗?

哦  谢谢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多大管径的
0.5mm厚的管子都有的……
看具体管径

我知道有0.3mm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超薄。。。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7-05):
注射针头用的管,壁厚都不到0.1mm 薄壁不锈钢管(焊管)直径6-12mm壁厚0.2mm制作也不难,每根长度大约为6-8米每根制作时长度不等,如果要长度一致,价格就贵一些,要把料头都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