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图层线型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19):
就是比如说  粗实线、细实线、中心线、虚线、剖面线等线层、线型和线宽该如何设置?各线型的英文代码是哪些?
求各位师傅指教一二...

网友:
你去百度百科查一下CAD图框设置就好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国标里讲得很清楚

网友:
这种问题 完全可以在书本  百度 里找到啊  不要做伸手党

网友:
这也来问,你大学教材的书哪去了

网友(2015-02-12):
图层比较多,但有些图层是可以省略的,比如粗虚线、粗点画线等,有些可以合并,比如剖面线可以和细实线合并。颜色由你自己定。

网友:
想找f22cad图纸

网友(2015-04-14):
度娘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