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端面驱动顶尖能省下一台机床-----端面驱动顶尖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19):
端面驱动顶尖非常适合轴类加工,只要中心孔是在端面铣打机上做出来的,对轴端面没有严格要求的一般都能适用。
其使用应注意的以下几点:
飞霸端面驱动夹具(以下简称端驱)内部采用独特的杠杆平衡补偿原理,可应用于轴类零件从毛坯到成型的所有加工工序。正确端驱,能大幅提高加工精度和效率,让您在生产中获益;操作不当可能致使机床或人身损害。
端驱在工作中和整个加工系统有关,由于工件变化多样,机床配置不同,为了确保安全使用,请务必严格按照以下基本的操作说明使用。

一,        工件直径和加工范围
端驱每种产品都有对应的加工范围,可在夹具本体的激光标识码中识别,以20/70系列为例,加工轴的直径范围参考值为20-70,即20-70直径范围内的轴类工件按照常规操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安全使用:
A,        最大允许加工直径为驱动直径的3.5倍;
如使用标准驱动爪驱动直径42.3,允许最大加工直径150;使用削边爪驱动直径20,允许最大加工直径70;
B,        加工超过70以上的轴类工件,尾座推力需要提高,具体请联系售后;
C,        背吃刀量小于3mm,进给量<0.3;

二,        尾座顶尖和推力
尾座必须采用高性能的活顶尖或者回转套筒,这样能减小驱动时的摩擦力防止打滑;推力根据工件直径和机床允许的压力调节,足够的推力是保证端面驱动安全使用的前提。一般将尾座液压系统的压力调至不至于工件弯曲变形,接近机床允许的最大值为佳。

三,        旋转方向
端驱在一次安装加工中只能一个旋向,旋转方向不能错,否则出现打滑;驱动爪分顺时针和逆时针旋向,可通过选配左右手车刀实现一种旋向。简易的识别方法:车刀片朝上安装为顺时针旋向,车刀片向下安装为逆时针旋向。

四,        工件材料:
A,        尾座推力22-30kg,液压系统稳定可靠,使用性能较好活顶尖或回转套筒
B,        朝向主轴端走刀加工70以下轴径,单边背吃刀量1.5-2.0,进给量0.3;
C,        背离主轴端走刀加工70以下轴径,单边背吃刀量1.0-1.5,进给量0.3;
D,        加工70以上轴径,尽可能选择走刀方向为尾座朝向主轴端,单边背吃刀量0.3-0.5,进给量0.2;
E,        切槽时减小参数。

楼主:
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反了。

网友:
受教了,楼主床子不错

网友A:
端面驱动顶尖怎么安装在车床上

网友(点评):
有标准的莫氏柄还有法兰盘

网友:
回头试试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驱动顶尖怎么安装在车床上

三种方式:MT连接,法兰连接,用软爪夹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种方式:MT连接,法兰连接,用软爪夹持。

:MT连接,法兰连接能详细点吗?用软爪连接是不是要打跳动?打什么地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连接,法兰连接能详细点吗?用软爪连接是不是要打跳动?打什么地方的?

软爪连接是用卡盘夹持莫氏锥柄端驱或者法兰端驱最大外圆部分。 不用动床子,只需要卡盘是中空的就行。不过要求镗一副软爪。而且这种方式只能用于车床。磨床和滚齿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爪连接是用卡盘夹持莫氏锥柄端驱或者法兰端驱最大外圆部分。 不用动床子,只需要卡盘是中空的就行。不过 ...

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啦

锥柄链接,有这样的车床吗,直接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柄链接,有这样的车床吗,直接装进去?

主轴这边是莫氏连接就可以啊。

网友:
这种顶尖使用中要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2022-11-11):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