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平钻、三尖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9):
如题,谢谢!

网友:
等高手出现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平常使用的麻花钻,顶角118°,或根据需要修磨成任意角度或群钻。顶角180°就是平钻,钻沉孔用。把切削刃磨成月牙形,顶尖略高于两边刃角,用于钻薄铁皮或木质材料。

网友:
麻花钻,就是排屑槽是螺旋形的,是相对于直槽钻来说的;直槽钻本身没有排屑能力,所以必须依靠内冷(就是钻头本身有内冷空)来排屑。
平底钻,顾名思义,钻尖是平的,和普通的118,135,140度钻头不同,一般用于扩孔,也可以在没有预铸孔的情况下直接钻孔。
三尖钻,本人没听说过,不懂。

网友:
三尖钻,顾名思义是有三个钻尖
的钻头,它的三个顶角一般都是120,它主要要于球状工件,中间那个刃用来定心,不至于在加工的过程中造成定心不稳,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献丑了!

网友(2014-07-24):
三尖钻用来定心效果好,适合曲面加工,三尖直径要根据刃径调整

网友(2014-09-21):
长知识了

网友:
麻花钻是最常用的在实体材料上钻孔的孔加工刀具,由于两排屑槽是螺旋形的很像麻花,故称麻花钻,标准麻花钻两主切削刃在中剖面的投影为118°(即锋角)。平钻和三尖钻是由标准麻花钻对主切削刃进行修磨得到的,平钻是将标准麻花钻118°锋角磨成180°以适应平底孔、沉孔的加工,三尖钻是将标准麻花钻主切削刃磨成三尖七刃(即群钻)以适应不同材料不同工艺的钻孔。

网友:
叫法不一样

网友(2015-01-05):
感谢楼上几位,学习了。

网友:
又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