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以Bar为单位的液压缸

楼主(2014-05-19):
现在有一个德国买来的液压缸有,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工作压力700bar(可选择性的150bar-850bar)”
但是建议调节到150bar,里面没有提到内径的大小
可是bar为压强单位,如果我想换一个缸,是不是选择一个压力很小的缸就够了?他对应的压接模具的接触面积为2平方厘米左右,那就也3000N的力??/

楼主:
能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
你的概念有误,不知道缸径没法算输出力.

网友A:
bar好像是一个大气压,0.1Mpa。700bar好像是70Mpa。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r好像是一个大气压,0.1Mpa。700bar好像是70Mpa。

你说的对,猜想一下应该是超高压的油缸。

网友:
楼主计算方法有误吧
油缸工作的活塞面积乘油缸的调节压力可近似看为磨具的压力

网友:
工作压力需要对应油缸缸径才能算出推力的啊,你光一个压力没有缸径怎么可以算的出多少力呢?

网友:
液压行业中习惯将压强称为压力,液压专业的压力实际是压强,单位一般采用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