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HRC25-30的轴类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05-19):
我们有一种新产品,汽车半轴套管,调质后HRC25-30,直径75-200.长270MM.部分轴承位要求光洁度0.8,加工精度0.02.我们用云南一机的6150的数控车床加工,一夹一顶,为什么保证不了加工要求?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转速,走刀,刀具,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要么设备本身精度不高,要么加工 工艺编制的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设备本身精度不高,要么加工 工艺编制的不合理。。

设备是去年十月份新卖的,应该没问题,就是加工工艺可能有问题,就是转速,走刀,刀片的选择什么的,请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你是粗糙度达不到要求还是尺寸精度达不到要求还是形位公差达不到要求?

网友:
粗糙度0.8.圆柱度 0.008以前的工厂做时都会流量0.3左右磨削的,不然会有锥度

楼主:
主要是粗糙度和尺寸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加工工艺的问题,表面这么高,应该磨削加工的啊。不能只靠车削保证啊。

网友:
刀片目前可以使用修光刃刀片试试,不行就磨削加工!

网友:
直接车出0.8有些困难吧,我的图纸一般都1.6

网友:
楼主什么卡盘装夹的了,再说楼主的一夹一顶,你的加工基准与测量基准不重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