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CAXA画图,打剖面线,老提示是否进行搜索?

楼主(2014-05-19):
为什么用CAXA画图,打剖面线,老提示是否进行搜索,我检查了边框是闭合的呀?

网友A:
肯定有 未封闭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 未封闭的区域

我检查好几遍,是封闭的呀

网友:
实在不行,把要打剖面线的区域分成几个小区域 再打剖面线。。

网友:
仔细看看,实在不行重新画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