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刀切出的纸端面有波纹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9):
分切刀切出的纸端面有波纹什么原因?

楼主:
请求高手给指导一下

网友A:
问题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能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能说清楚一点吗?

比如说,我们生产的餐巾,每一包都是由整根料用分切圆刀分切而来,但是我们切出来的每一包的切割面都会有斜纹。

网友(点评):
是分切后的卷筒纸端面有放射状星纹吗?

网友(2014-12-06):
不明白是哪一种波纹,是年轮状的吗?

网友:
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啊,考虑换套底刀试下啊!

网友(2015-04-30):
助卷辊筒没有抖动吗?辊筒轴承磨松了吧

网友(2018-03-21):
上下刀间隙调整问题。也可能是刀锋顿了。

网友(2019-08-02):
你说的是刀痕吧?

网友(2022-08-21):
刀锋问题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