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4-05-19):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图片上的螺纹管说是开山开矿用的,知道的前辈能否说下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原理是啥,不胜感激,在线急等。

网友A:
没有尺寸,不能说明什么,

钻杆,探杆,都是这类东西,一段一段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尺寸,不能说明什么,

钻杆,探杆,都是这类东西,一段一段接起来的,

老板就给了这么一个图片,说是开山用的,不用雷管爆炸,往里面注入气体,让我去研究下是什么产品。8爷能否就开山这一用途指点两个产品,我也好交差啊。

网友(点评):
类似的有‘液压涨裂’,用钻打孔,在孔里装‘缓爆炸药’,将要采的石料涨开,只看图片,你这个可能是钻杆,

网友(点评):
998大侠懂的貌似有点多啊。。。让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学习了

网友(2015-01-16):
没见过啊   998知道的真多啊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