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到剩下中间那个圆没了,求指点

楼主(2014-05-19):
画到剩下中间那个圆没了,灵感想了一个多小时,求前辈们给点指示。

网友A:
额,如果是我画,我会直接手算出圆的半径,这样怎么画都不会错了。
单纯尺规做图的简单方法,实在是没辙。
楼主已经画出来的那几个圆是用什么方法画的?能介绍下吗

网友:
特简单,只剩动手的份

1.画任意三个相等的圆相切,为了便于缩放以R10为例。
2.画这三个圆的外切三角形
3.将三角形缩放到边长为50
4.以此类推其他几个…………

5.将得到的四个三角按你这个样子堆起来即可

网友:
随意直径画相切圆后,画外形3条切线,再用比例指令使边长等于50,分4次后再组装成以下截屏图

网友:
CAD贴吧    机械CAD论坛很多CAD技巧的教程,相似三角形法,SC命令。多去看看,里面高手蛮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如果是我画,我会直接手算出圆的半径,这样怎么画都不会错了。
单纯尺规做图的简单方法,实在是没辙。 ...

CAD画圆命令,找三个相切点。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