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UG6.0打开出现下面这个蓝屏

楼主(2014-05-19):
UG6.0打开出现下面这个蓝屏

网友:
蓝屏的世界我们不懂
0 f% N; A% C) Q1 b蓝屏的原因实在太多了,多属于硬件问题,一般软件的问题很少会引起蓝屏,除非是安装软件修改了某些硬件的驱动之类

网友:
这个不是UG 的问题吧 建议你重装下系统 换个系统盘装。

网友:
看它的提示信息,应该是最近安装的软件或硬件不兼容造成的,你可以把UG卸载重新安装或者换个版本的UG试试

网友:
内存条与主板的插槽存在接触不良。拿下内存条用橡皮擦内存条的金手指。有时CPU的散热风扇不好也会引起。因为本身UG6.0并不支持多核CPU。固软件运行速度慢且稍微做大一点的文件就会很卡,有时也会出现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