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头部怎么画?

楼主(2014-05-19):
只给了个30°倒角,但是明显是三个圆弧?

网友A:
将一根方料在车床上倒任意斜角,垂直轴线看,必然会有圆弧

网友:
就是一种简化的画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一根方料在车床上倒任意斜角,垂直轴线看,必然会有圆弧

太深了,现在我想知道这张图怎么画,毕竟正在学习CAD嘛

网友B:
左视图的三个圆分别是我勾选的部分产生的。有1+2=3个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视图的三个圆分别是我勾选的部分产生的。有1+2=3个圆

好吧,我重新发图,再看

楼主:
这个是头部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我画的三维和二维吧。尺寸我只是示意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我画的三维和二维吧。尺寸我只是示意画的。

三维的话倒30°还真不会,得从六个角那倒,不是边了都,没有接触过。二维的话真是伤脑筋啊,只给30°倒角好像不好画吧,而且不像是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我画的三维和二维吧。尺寸我只是示意画的。

这三个圆弧怎么花的

网友B:
那三段在主视图上严格的说不是圆弧。你上传的图片是三维软件绘制好后转换的二维图,如果在AutoCAD二维图板上要画的画,用样条曲线示意便可。

网友C:
你用外接圆半径减去内切圆半径的值为直角边(对应60度),用旋转切除。就能做出图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外接圆半径减去内切圆半径的值为直角边(对应60度),用旋转切除。就能做出图上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圆弧怎么花的

这是三维直接生成的工程图,三维的话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三段在主视图上严格的说不是圆弧。你上传的图片是三维软件绘制好后转换的二维图,如果在AutoCAD二维图板上 ...

如果还是示意一下的话,这样话可以吗?
30°来一条线,三个圆弧都是三点画圆,中间点是中点。

网友B:
可以的,这个不是螺栓的关键尺寸,这里只是示意一下,标注出来3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个不是螺栓的关键尺寸,这里只是示意一下,标注出来30°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7-30):
30度倒角是对的,和棱角相切处的圆弧其实不是圆弧,而是相贯线!

网友(2014-10-08):
螺栓要标注这么清楚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