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固定问题

楼主(2014-05-19):
对于深沟球轴承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轴承两侧的固定,如图是不是四个红色圈的地方都要加以固定呢???

网友:
http://bbs.wandu.cc/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858&page=1#pid404576

网友:
固定一边就可以了,工差要配合好,固定的方式,有卡环,轴承盖,轴肩,等

网友:
个人觉得 主要是轴向没有攒动就可以 又不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两端固定就可以了,既然用深沟球轴承,轴承受的轴向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