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之不可忽视的细节(1)

楼主(2014-05-19):
且不说细节决定成败这种大话吧,但是机械设计中的细节至少会影响到产品的易用性、通用性、可维护性、拆装的方便性等,诸多的细节有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性能的,不知这点你在设计中注意到了吗?此贴仅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设计心得。

楼主:
此为一轴承压盖,零件虽简单,但设计的好坏立马见分晓。

网友(点评):
你是指装配的时候不用换扳手吗

网友(点评):
方便安装,另外螺纹,M8和M10,也是一个技巧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网友(点评):
看不出啥

网友A:
上图较好,端盖装配和拆卸都可以用同一把扳手。

网友(点评):
补充:紧固螺钉也是拆卸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较好,端盖装配和拆卸都可以用同一把扳手。

正是这样,简单的问题,新手容易忽视 。

网友B:
大侠要是把外圆尺寸也注上就多一个可讨论的点了。

网友(点评):
这个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要是把外圆尺寸也注上就多一个可讨论的点了。

O(∩_∩)O哈哈~,应该叫你大侠才是,吾耐一介菜鸟尔。

网友:
2-M8是起吊螺孔吗?如果是,用的是螺栓而不是螺钉吧,那还不是需要用2把扳手。

网友C:
现在很多端盖都没有顶丝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端盖都没有顶丝孔了。

可能是用于一般性的机械连接吧,止口配合比较松也可不要,要是配合比较紧的话还是有的好。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就是吊装孔,太重人工拿不动。

网友:
例子不错,一般应该这样。但仅仅对这个零件来说,压轴承的凸台与孔可采用较大的间隙,这个零件也不大,螺栓拆掉,直接就能轻松拿下来,顶丝孔是多余的。

网友:
一言以蔽之:从简。

网友:
没见到你的止口那里有配合,你确定拆卸的时候需要用顶丝?顶丝孔不可以取消?

网友:
端盖上加了两个折卸孔,使用搬手考虑了,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学了。感恩!

网友:
该设计常见在轴承座上,比如摇臂铣无级变速箱上端的那个轴承座。用在轴承压盖上就很少见了。压盖的径向配合是很松的。

楼主:
╮(╯▽╰)╭抛了的砖可惜没有引到玉啊。难道大家多是闭门造车的?都不分享经验吗??

网友(点评):
法兰太简单了,弄个之二出来玩玩。法兰标尺寸我同时会附上孔的坐标尺寸,这是方便操作者的习惯,也标上孔距尺寸,方便检查。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形状位置公差未标
如果加个O型圈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抛了的砖可惜没有引到玉啊。难道大家多是闭门造车的?都不分享经验吗??

一般上镗床的孔会表上坐标,其余要求不高的,或者上加工中心的基本不标孔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为一轴承压盖,零件虽简单,但设计的好坏立马见分晓。

刚做了齿轮二级减速器,就是想问一下,角接触轴承可以用内嵌式的么

网友(2019-11-25):
上图里是一个端盖的起吊孔。改后直接用同等直径的螺栓起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