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以前是做磨床的,老板叫我去做数控

楼主(2014-05-19):
本人以前是做磨床的,现在厂里的数控工走了。老板叫我去做数控,我数控代码是知道一些简单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给主轴转速,进给速度和吃刀量,厂里又没有师傅。
厂里面主要是做生铁和铜,就是车车外圆,和内孔.

求老师傅给个大概的参数,给我这个新手参照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厂里是数控是CK6136S/750.广州数控的.
再次谢谢大家,求帮助,

网友A:
唉。。。。。。。。好像没有人回啊。
我说说我的意见吧,
铜件主轴转数多快都没有关系,进刀根据光洁度来,快点慢点都没有关系,因为铜件基本不杂磨损刀具的。
生铁主轴不易太快,进刀不要过快。
反正这些东西都没有绝对的,根据产品的大小,要求等一系列来定的。
你现在既然有机会多学,也是老板叫你学的,认真点多搞搞,多搞几次就知道咱弄了。
说实话的这种初级的问题一般在这个论坛里基本得不到答案的,专业的人不屑回答这个问题,不懂的人也回答不了,在说这个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有的顶多也就是个参考答案吧了。这个是根据机床,工件大小,毛培的余量,刀具的选择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好像没有人回啊。
我说说我的意见吧,
铜件主轴转数多快都没有关系,进刀根据光洁度来 ...

那你能给我个参考的数据吗.
我现在车铜的,转速搞的1000左右,进给60mm/min左右.粗车的时候1个毫米.精车0.5左右
铁的,转速600-800左右,进给80mm/min.这样差不多嘛??

网友A:
铜件是用什么夹头,多大的件,尺寸要求,有没有光洁度要求。
速回,铁件也一样。

网友:
找你原来买机床时的操作说明书,对应编程说明书看着,实在不行晚上去一下小加工店,免费给人家打打下手,几天下来比你看书有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件是用什么夹头,多大的件,尺寸要求,有没有光洁度要求。
速回,铁件也一样。

铜的用的软爪,自己车的,直径50左右要求粗糙度0.8
铁的直接用三爪夹住的,直径80.粗糙度1.6

网友(点评):
说实话你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到我了,你初加工是咱回事,我也不了解你的产品是咱样的,如果是我我不会用三爪,转塔之类的加工,我会用排刀,拉管的夹头,就你那个50的外径我转数起码也要开到2800以上,

网友(点评):
用金钢刀进刀开刀300个毫米每分中,光洁度0.8可以保证,不行就慢一点点。我说的是铜件。铁的你那个6136最快也就1600吧。开1180吧进刀开到100吧。

网友(点评):
我说的也不一定就好用的,只是参考吧了,根据实际来改动。其实按冷月。。大侠的也是一个好方法,或者叫你们老板到别的厂里找一个人来指点你一下,基本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
去外面的加工店    看看那些加工的      那种店很多    不好意思空着手去   就带上块材料去     做个用的上的夹头      随便看以早上   能知道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