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件1

楼主(2014-05-19):
如图请教各位:如何画出件1,钢管为1“管,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拉三围草图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三围草图扫描

我今天试过那种画法 不过不太理想 不知大侠可否用软件试一下 若是成功截图就好

网友B:
SW2012版本,楼主参考,管子是水管尺寸。不合适自己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2012版本,楼主参考,管子是水管尺寸。不合适自己改下。

万分感谢 正在学习中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