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侧上的数字就是轴承型号?

楼主(2014-05-19):
一个老钳工师傅告诉我,轴承内侧上的数字就是轴承型号。今儿突然看到一个圆锥滚子轴承,上面居然写的是20071.。啥的,貌似一共6位数呢。再说圆锥滚子不是3吗?

我郁闷了。求指教。起码告诉我,当我拿到一个实物轴承的时候,我怎么把这个轴承的型号报给采购的人。

感谢前辈。

楼主:
我似乎得到答案了。我看见的那个轴承是老标准,课本学的是新标准,oh yeah。

网友(点评):
都2014年了,还在用老标准。请问你们用的哪家的轴承,这也太落伍了吧!

网友A:
。。。。。。不要纠结轴承型号  除非你卖轴承    买轴承 报尺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轴承型号  除非你卖轴承    买轴承 报尺寸就行了

别人要我确定型号,然后报上去买。只报尺寸不行啊

网友:
呵呵,确实,标准不同而已,旧标准在陆续废止,所以报型号用新标准,桌子下面压张对照表,大不了报计划填单子的时候告诉采购我要“XXX”或“XXX”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要我确定型号,然后报上去买。只报尺寸不行啊

你买轴承 报 轴承类型  和 尺寸  卖家绝对能帮你查到  如果这都差不多  也太不专业了   轴承质量堪忧啊~~

网友:
要是你是工程师 搞设计    你得查轴承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轴承 报 轴承类型  和 尺寸  卖家绝对能帮你查到  如果这都差不多  也太不专业了   轴承质量堪忧啊~~ ...

我们单位有传统的轴承,有日本nsk轴承,还有意大利轴承,好像有点复杂,没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轴承 报 轴承类型  和 尺寸  卖家绝对能帮你查到  如果这都差不多  也太不专业了   轴承质量堪忧啊~~ ...

像一个丝杠上的轴承型号,实在不敢草率,用的是日本轴承,选用不当,可能会影响丝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