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料40T/h的刮板机链条和链板选用哪种材质?

楼主(2014-05-19):
问一下朋友,带料40T/h的刮板机链条和链板选用哪种材质

网友A:
40T/H?
其实材料和这个无关,关键是看你带的什么料,带原煤和带石灰石肯定不一样
一般都是高锰钢吧,就是装载机铲牙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T/H?
其实材料和这个无关,关键是看你带的什么料,带原煤和带石灰石肯定不一样
一般都是高锰钢吧,就是 ...

主要带的是用锌精矿焙烧完的酸化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