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床用扩孔铰刀的刃数的选择

楼主(2014-05-19):
今天接了个活,钻10mm的孔,粗糙度要求1.6,加工方法先钻后铰,用的六刃铰刀,发现内孔相当粗糙,甚至不如直接钻,请问是因为刃多影响出铁屑了吗?是的话明天换4刃的试试,在下菜鸟,望指教

楼主:
材料是Q235的,补充一下

网友:
用钨钢的绞刀,加油绞,绞刀的余量要少。1.6应该可以的。

网友:
手感不行啊哥么

楼主:
确实是铰刀的问题,刚刚换了4刃的,同样的参数,好了很多,估计就是出屑的问题了,刃多了容易卡,内孔被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