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纠结:双泵系统是不是只能用定量泵?

楼主(2014-05-19):
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供应商提供两个变量泵   但是这样的话双泵就有点画蛇添足,不如直接用排量大的单泵供应系统

液压系统图附上,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大点的变量泵,不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泵是多大的排量,电机是几KW的,还有就是这么多油缸需要的速度什么的,光看这原理图还真不好说

网友B: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低压高速时候有大排量的泵提供流量
低速高压运行时候由小排量泵提供流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一个大点的变量泵,不知道你们现在用的泵是多大的排量,电机是几KW的,还有就是这么多油缸需要的速 ...

关键是用变量泵的话一个就够,原系统就是变量泵,通过计算系统最大流量48L/min,供应商提供的一个是40,一个是20ml/r,转速1450的变量泵,这样的话我一个40就够用,还用双泵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低压高速时候有大排量的泵提供流量
低速高压运行时候由小排量泵提供流量输出

供应商给我两个都是额定压力6.3的,自己调节,系统4.5足够用,

双泵系统用变量泵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C:
供货商给你是有道理的  是内行! 防止系统发热!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低压高速时候有大排量的泵提供流量
低速高压运行时候由小排量泵提供流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货商给你是有道理的  是内行! 防止系统发热!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低压高速时候有大排量的泵提供流量
...

关键是定量泵,变量泵的问题

双泵系统是不是只有定量泵才能体现优点?

网友D:
你想用变量泵代替定量泵做双泵系统?可以!只要你愿意!但就你这个系统,大流量暂不表态,但小流量泵是用来走刀的!那样的话你会感觉到镗刀会根据吃刀量的大小以及工件的软硬而自动改变进给速度的!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用变量泵代替定量泵做双泵系统?可以!只要你愿意!但就你这个系统,大流量暂不表态,但小流量泵是用来 ...

不是我想用变量泵啊,是供应商推荐用,现在有点糊涂了,用变量泵完全和刚开始用双泵系统违背了。。。。。。这样我还不如用一个变量泵省事

网友:
上楼说得对

网友:
不能只看系统压力要求,大流量泵是供机床快速走空刀,这是需要低压大流量,另外一个低速高压泵是提供切削时使用的。

网友:
这个是需要看机床动作的,两个泵的工作不同,如果吃刀量大就启动第二台泵,如果用一台变量泵在频繁的更换吃刀量时会发热非常大,导致系统油温升高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长见识,不要随便改,有你没有想到的问题

网友:
一开一备检修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想用变量泵啊,是供应商推荐用,现在有点糊涂了,用变量泵完全和刚开始用双泵系统违背了。。。。。 ...

6楼说的对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系统大流量时双泵合流,由低压大排量的泵(40ml)和小排量泵(20ml)提供大流量,此时为低压快速进给方式。系统由低压溢流阀控制压力。大排量泵为低压泵,减少发热,成本也低。
慢速运行时候由小排量泵上方的2位2通阀通电,高压溢流阀加压,小排量泵右侧单向阀被高压锁紧,此时系统由小排量泵(20ml)提供流量输出,此时为高压慢速进给方式。系统由高压溢流阀控制压力。小排量泵为高压泵,流量小发热少,但成本也高。
当然,若油箱足够大,散热好,双泵也可采用定量泵。
供参考。

网友:
这个和系统的工况,系统的工作要求,系统的节能等都有关系,只看这么一小部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楼说的对
两台泵的作用不一样
系统大流量时双泵合流,由低压大排量的泵(40ml)和小排量泵(20ml)提供 ...

嗯嗯,支持这种解释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种的!!!
也是做在机床的~~~相对走刀要稳定   定量泵 走刀稳定   反应稳定
 流量大油温更高  发热也快   说以慢速流量小 电机负载也轻  主要是动作区分稳定
变量泵我原先也是用  后来也改掉了
液压拉床 我就用变量泵做慢速走刀
什么机器什么用途什么方案因人而异

网友:
变量泵当然用一个就行,供应商想宰两个,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