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出内齿轮的径向力?

楼主(2014-05-19):
望大家指导小弟怎么算出内齿轮的径向力。图1、2是转盘的三维模型,图3是回转支撑的二维图,内齿轮圈是和转盘用高强度螺栓连接的!现在我真不知道怎求出带动内齿轮的径向力来选择合适的电机。

补充内容 (2014-5-20 22:50):
不好意思,我补充一下,转盘这是负责上料,质量很小,所以加上装盘的质量大概是3KG

网友A:
直觉推荐你用4kW的电机。

网友:
负载都没说,能选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推荐你用4kW的电机。

能用公式说明吗?

网友:
同意二楼,负载都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如果有负载重量,有精确的加速时间要求,有回转支承准确的滚动摩擦系数,大概就能选出电机。

我是看到你的回转支承的Φ500直径,大概觉得是4kW的电机。其实3kW的也行,这个没什么一定。对于转台来说,稳定运行时,所耗功率都是很小的,电机一般都注定了是大马拉小车。那么电机功率大小,就只能是影响加速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