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第四轴上铣个夹角为73度的圆,请教

楼主(2014-05-20):
我刚刚碰到一个产品,要在第四轴上铣个夹角为73度的圆,请教高手该怎么编程如图,

网友:
有2个方案
1.这两个斜孔留到最后上工装加工
2.给你的机床再加一个轴

这玩意想4轴加工中心一口气弄出来,不可能

网友:
你那个槽底形状,加个轴也搞不出来,上立车车吧。

网友:
车床或第四轴平放起度加工!

网友A:
楼主没有讲明白加工要求 这个73°的圆是与直径18的圆柱相交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讲明白加工要求 这个73°的圆是与直径18的圆柱相交 ?

那是个正圆在18轴的中心上

网友B:
一次装夹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装夹是不可能的

横切面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装夹是不可能的

事实是别人给我看了他的样品确实是一次做的

网友C:
    这活普车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活普车能干

中间还有一个1.5的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是别人给我看了他的样品确实是一次做的

那我想问你的主轴是垂直的,怎么有角度呢?除非用特制的刀具,那就要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还有一个1.5的孔呢

    你的意思是曹中间还有孔吗?那这活的上五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