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d用装配镜像画左右对称零件

楼主(2014-05-20):
solidworksd用装配镜像画左右对称零件
完成一个要对称的一个零件后,建立以个新的装配体,把画要要镜像的零件调入转配体后,使用镜像零件命令,再镜像命令里要注意在镜像的工具条上方有个按钮可以哟哟跟多对镜像出的对称进行一些具体要求

网友:
这算是提问帖,应该是指导帖。

网友:
我看完后    不知所云

网友:
新手指导帖吗

网友:
谢谢,学习了。有启发

网友:
镜像

楼主的意思是说在建立左右手对称的零件时,可以先绘制一边,再用刚绘制的零件制作装配体,利用装配体的镜像命令生成完全对称的另一边,这样就可以改动被镜像的零件镜像零件就也可以跟着改动了。个人补充一点:如果装配体被删除或没有打开的话两个零件就没有外部参考了。

网友:
这是什么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