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磁铁的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0):
1、两个相同磁铁对吸,吸力是不是单个磁铁吸普通铁的两倍?两个磁力不同,大小相同、磁力不同的磁铁互吸,吸力是不是等于两个磁铁吸力的相加?
2、要想提高磁铁吸力,磁回路应该如何设计??给个大致思路就行,最好能有图示
比方说一个两头充磁的圆柱型磁体,怎么样才能提高其中一个端面的吸力?有个说法是背面贴个铁片就行,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1,一个磁铁吸铁板,与两个磁铁对吸: 气隙为0的情况下,拉力几乎相同。随着气隙加大,单独磁铁衰减要远远大于两个对吸
2,最简单的办法,两个对吸,每个都加铁片
3,没有办法提高单独一端的磁场强度。提高吸力的话可以加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个磁铁吸铁板,与两个磁铁对吸: 气隙为0的情况下,拉力几乎相同。随着气隙加大,单独磁铁衰减要远远大 ...

谢了,这么说背面加铁片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个磁铁吸铁板,与两个磁铁对吸: 气隙为0的情况下,拉力几乎相同。随着气隙加大,单独磁铁衰减要远远大 ...

顺便问下,同样大小的磁铁N52,N42,N35的性能相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同样大小的磁铁N52,N42,N35的性能相差多少?

理论上是成正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成正比的。

那么背面加铁片增加吸力的原理是什么呢?大师可能帮我解惑?

网友(2016-04-21):
这个我有资料。qq235542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