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目的微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4-05-20):
材质304 微孔筛  目数:60目
冲孔?激光切割?腐蚀加工?电火花? 江浙沪有没有可以做的?

网友:
听说有电子束穿孔的,楼主可以了解下,估计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厚度、孔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厚度、孔径啊。

60目就是孔径

网友:
如果是薄板的话可考虑激光

网友:
60目很大吗可以的,只是空的精确度问题。

网友:
这个我们可以加工,60目的话,应该是0.3MM,不知道你们是要加工什么!!!

网友:
薄板就用激光穿孔,厚板不知道怎么做,冲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卖60目筛网的吧?我以前公司生产这种筛子都是买现成的不锈钢筛网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