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划伤对轴有影响不?

楼主(2014-05-20):
前两天在外场维护,换了发动机的单向离合器!由于拆装单向离合器必须要拆主轴,所以就把主轴拆了!在装配的过程中发现主轴上有明显的划痕!先开始怀疑是把轴上的漆划掉了,但是用手摸可以明显感觉有凹凸的感觉!其中一个可以看见里面的金属!不知道这样对主轴有什么影响啊!主轴的转速很高!大约有6100rpm,扭矩497Nm!会对寿命有影响么?以后工作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金相砂纸打磨下使其光滑一点,防止腐蚀和疲劳裂纹从此开始。

网友:
没有影响,划伤和裂缝是两回事,

网友:
稍稍打磨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