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霍尔原理检测电机一侧的磁极是N还是S?请假

楼主(2014-05-20):
利用霍尔原理检测电机一侧的磁极是N还是S?
那位高人做过,指点一下。
用高斯计到时可以实现,不过还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传感器呢?

网友A:
只是分ns?有那种简单的小工具卖的。原来用过。lz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分ns?有那种简单的小工具卖的。原来用过。lz自己找找

帮忙查一下,需要I/O输出的。

网友B:
霍尔没问题的,不过要使用四端霍尔元件,利用输出电压极性变化。三端的霍尔传感器不能用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B:
霍尔没问题的,不过要使用四端霍尔元件,利用输出电压极性变化。三端的霍尔传感器不能用

不错啊,成形大侠,很熟悉啊!能详细说说吗?
今天看到我们直线电机动子上面有霍尔传感器,用来判断动子运动方向

网友:
三端的是开关型霍尔器件,不过可能也由内置放大电路的三端集成霍尔传感器,这个没有查过,不敢瞎说。
霍尔器件很便宜的,随便找一个线性霍尔都能满足你的要求,直接接万用表(最好是指针的)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被标题吸引而来

网友(2016-02-25):
楼主,后来你找到这样的小检测设备没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测试笔,挺便宜的。如果你找到了也请你告诉我一下,最近我也要用到。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20m.1000858.1000725.6.4Bgl8J&id=42439835565&skuId=71661205550&areaId=310100&cat_id=2&rn=a85bb224d44fbc37883d50a5d2aef1a1&user_id=2166315671&is_b=1

网友(点评):
这个笔挺有意思的,这种检测磁极,用在什么行业上?请教

网友(点评):
用在磁铁上料的时候,检测极性以防错用。

网友(2018-05-02):
有一种传感器,可以分辨出磁铁的S和N极,输出开关信号,日本的,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