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电磁阀的这种图,求助

楼主(2014-05-20):
有的时候想用电磁阀实现某一种功能,但是呢,对电磁阀用的少,所以,必须
对着这种简图,找到合适的电磁阀。有哪位大大,有这样的简图呢?最好配上实物
很强大,很壮观的样子。谢谢。。。

有问题请教
:像左下角的三位四通阀门,可不可以在最左和最右位置由手动控制,而
在中位由电磁阀控制?
  左右换向,手动换向,当碰到接近开关自动换向到中位

网友:
绿皮那套机械设计手册的气动液压的部分,就非常详实

网友:
找一本气动产品选型手册即可,
你的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常通电磁阀串联一个二位四通手推阀即可

网友A: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我发给你一个好用的软件

网友(点评):
我用VISO,你用的是SMC还是Festo?

网友:
"左右换向,手动换向,当碰到接近开关自动换向到中位",可能要阀组合才行,单个阀似乎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我发给你一个好用的软件

SMC的

网友:
建议买本液压的书翻翻,还能学点知识。

网友:
泵车上有这种阀,请您在工程机械版块找英德康老师的说明。

网友(2014-08-12):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留个邮箱我发给你一个好用的软件

求软件
200600915@qq.com

网友:
这个可以去百度上找找,很多的。。

网友:
这个在液压与气动上应该有吧

网友:
三位四通阀,应该有手动换向的阀,但碰到接近开关自动换到中位,这个单个阀体恐怕做不到,得用组合阀

网友(2014-09-18):
楼主说的这种阀好像没有

网友:
不要光看图,手动阀和电磁阀虽然符号相差无几,实物完全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