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隔着一层1-2mm厚的铝板,能否吸住铁块?

楼主(2014-05-20):
某方案中,需要用类似的设计方案来固定一个零件,请问磁铁隔着一层1-2mm厚的铝板,能否吸住铁块?谢谢!

网友:
我说说我遇见的实例吧,我用ф23.8×2.5的钕铁硼磁铁隔着板厚为1mm的铝板将重为1kg物件吸附在了铁板上。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非铁磁性材料不会影响磁铁的磁力线。可以吸的

网友(点评):
不认同,铝的确有隔磁效果的,厚度和包裹方式的问题

网友:
磁铁的磁场在空间上衰减的非常快。这取决于你的磁铁的磁场强度的大小。这样无法进行判断,你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做过的机器上也用过这种东西

网友:
完全可以,这点距离磁力线还是很强的,今天刚进行距离与表磁的数据测量,有点意思。
铝是不导磁的,如同空气。

网友:
能不能动手试试

网友:
试验一下嘛

网友:
一般来讲是可以的,但是还要看被吸物是否要运动?是否会有温升?物体的几何形状等都会对吸持的可靠性有影响。具体的上图来看看。

网友:
完全可以,这点距离磁力线还是很强的,今天刚进行距离与表磁的数据测量,有点意思。
4 p) U( T8 A$ i4 I* P铝是不导磁的,如同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