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试验机,哪个牌子用的多一些?

楼主(2014-05-20):
各位社友所在的公司有没有用到“材料试验机”?用到的,哪个牌子的用的多一些?

网友:
材料试验机分很多种类,不知道你想问的是哪种?
万能材料试验机,也就是拉压,剪切,变形,弯曲等一些常规试验,主要测试力学,物性类
还有就是材料分析试验机,只要适用于材料的材质分析,硬度等的测试。
材料试验有很多种,要看你需要哪方面的检测。
你想知道哪个牌子的好,这个就很笼统,国内很多企业说是德国的好,但是价格也很高(同款产品一般是国内的10倍以上)
其实很多外资企业,有近95%的都选择购买中国的产品
如果楼主不考虑成本,做测试要求精度相当高,步骤很复杂,质量控制的很严格的话,你可以考虑进口。
如果说国内的牌子,其实大体功能都差不多的,拼的都是售后。
我是做技术的,我这个行业(检测仪器)14年了,自己的一点小的想法,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试验机。QQ:99073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