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会计算这东西的尺寸

楼主(2014-05-20):
手头有一张图片,不知具体尺寸,心想米国大片中根据影子、时间等等推算位置、身高。我诸大神能否试试推算下尺寸。小弟的想法:第二根管子上有一根车螺纹时的车屑,一般在加工时车屑的卷曲有规律,能否从此着手推断下。呵呵,仅供娱乐

网友A:
8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

这位大侠能否说的透彻点,好让小弟们拜服下

网友:
没有参照物 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能否说的透彻点,好让小弟们拜服下

不敢当、我是大概加估计。

网友:
拍图片的人不懂的拍照,拍的时候要放参照物的,小的东西拍的时候放个手指头或笔,大的物体拍的时候旁边站个人。回去再看的时候有个参照比例尺。你这让人怎么猜啊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点评):
貌似有切削的铁屑,勉强做参照物

网友(点评):
那个不能算,跟石头一样,没有一个尺寸能定,还不如一个砖头

网友:
大神也难的吧。此题无解了

网友:
以一神人

网友:
不能的。车床转速不一样出来的卷曲程度不一样;这螺纹是1刀出来还是几刀出来的,几刀出来的话,咋判断你那卷料是第几刀。

网友B:
自己车间车的差不多10mm宽度 ,根据这个推断 M190螺纹 ,不过好像可信度有待商榷

网友(点评):
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车间车的差不多10mm宽度 ,根据这个推断 M190螺纹 ,不过好像可信度有待商榷

可以推断的是比例大概是1:19

网友:
没参照物 不好办

网友:
上面很多画棕色的线条,以它为参照。这东西大致为M150

网友:
这铁屑不象是车螺纹时产生的,车螺纹时一般不容易断屑,产生铁屑一般比较长,卷曲度没这么大,另外,图中有的铁屑宽度看上去比螺纹还深,那它就绝不可能是车螺纹时的铁屑。而是扩孔的时候跑到孔里的铁屑而已。

网友:
老老实实测绘,或者去原创.这些旁门左道仅供参考.

网友:
有难度呀

网友:
照片上好似钻杆。如果确定为钻杆可查国标钻杆具体尺寸。单纯从照片上获取尺寸没有参照物的话很难。

网友:
这个怎么能猜呀?

网友:
从壁厚估计,管子的外径应该在150-200mm左右。

网友:
此题无解啊,谁要是解出来比爱因斯坦还牛,任何物质都是需要参照物对比的

网友:
光用眼飙呀?

网友(2014-06-27):
有点无聊。

网友:
请放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