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用了切削液,导致车床导轨和台面都生锈了

楼主(2014-05-20):
前段时间因为误用了切削液,导致车床导轨和台面都生锈了,有没有合适的除锈剂帮忙推荐一下,多谢各位。

网友:
那你用的是什么?用了还能使床子生锈?

网友:
锈就重新磨光呗。还要什么防锈剂?难道锈死了?

网友A:
亚硝酸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硝酸钠

亚硝酸钠和无水碳酸钠混合只是用来冷却的,带有一定的防锈作用,但是不能除锈。

网友:
WD40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