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说说,怎样防止螺丝松动?

楼主(2014-05-20):
高手们来说说,怎样防止螺丝松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网友A:
防止螺丝松动简单的方法,拧两个,或者拧紧后把螺栓的螺纹磨掉。

网友:
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
最常用的是弹垫,属于可拆卸
还有那种止动垫片,也属于可拆卸

网友(点评):
我看报道,说弹垫没有止送效果。

网友(点评):
因为他们用的不是弹垫,是垫。

网友(点评):
螺母上钻通孔,穿铁丝,焊铅块 够保险吧

网友:
1,首先,材料要好,材料不行,很快就会‘松弛’,你用什么方式都白扯,每天松一点,你束手无策,

2,材料合格以后,价格要合适,保证载荷线合理,

3,最后才是处理‘放松问题’,这个要针对工况进行设计,比如振动,多少频率,方向等等,最后就可以采取合理的措施,

网友(点评):
从根上开始。。。

网友:
高手还不是神仙,只有神仙才万能,高手讲具体。

网友:
1.摩擦防松。保持螺纹副间的摩擦阻力以防松,如加弹簧垫圈,对顶双螺母等。
2.机械防松。利用止动零件阻止螺纹副间的相对转动,如槽形螺母和开口销等。
3.破坏螺纹副防松。破坏及改变螺纹副关系,例如冲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松?用乐泰。
还松?焊接一体
还松?不用螺丝就行了。

螺丝胶,好像有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螺丝松动简单的方法,拧两个,或者拧紧后把螺栓的螺纹磨掉。

怎么拧两个,?后把牙磨掉?,,不明白。

网友(点评):
双螺母防松

网友:
下螺纹建胶水

网友:
这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拧上两个螺丝,另一种方法是拧一个螺丝,上完螺丝之后,把螺栓的螺纹弄平。你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

网友:
松了再拧紧就是啦,就算破坏螺纹副时间久了螺杆受压变形一样会松。

网友:
啥情况啊这是?工况呢?

到现在,没有具体工况说明下,我还想起一个办法:就是反螺纹,切割机的轴上那螺栓是和旋转方向相反的吧。。。

网友:
多加一个螺母   或者加一个制动弹垫

网友:
正好有一案列 ,有一设备 转向油缸的4颗定位螺钉,售后反馈老是掉 M14,10.9级的 力矩扳手打的力矩是200,并且途了螺纹胶,可赛新,回天,邦德的厌氧胶效果差不多(不知道是假东西不),邦德用M12   8.8级做实验 涂胶打90牛的力24小时后去拆,10个有3个85牛就拧开了,3个90牛拧开,2个95牛拧开,达到100和110牛拧开的就只有2个,2个空白实验是一个72牛拧开,一个81牛拧开。这胶有点玄乎,不知装止动垫圈怎么样。

网友:
这种防松可以查阅机械设计书,一般防松原理有三个(7L说过的):
1利用摩擦
2直接机械锁住
3破坏螺纹副,这个可以再螺纹间涂金属粘接胶

网友:
我们行业是做防松标记,天天看

网友(2017-03-20):
我们的螺大夫其中一个功能就是防松!  有需要进一步了解可以在网上百度或联系我、

网友:
有锁紧母啊

网友:
用唐氏螺栓,如果不懂就自己百度一下,其实就是一根螺杆既有左旋螺纹又有右旋螺纹,拧一个左旋螺母和一个右旋螺母,这样就消除了松动的趋势了。强度经测试时正常螺栓的98%左右。

网友:
弹垫,螺纹胶

网友:
止退垫圈,螺纹胶,前面说的太全补充不了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