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械手,有没有别的机构可以实现动作流程?

楼主(2014-05-20):
小弟第一次设计这类设备,其动作流程是:吸盘吸住货物---上升---旋转120°---下降---释放货物---回归初始位置。
现在有一个问题,吸盘随悬臂转动时,怎么使其开始和结束的朝向方向一样。(转动中没有要求)
想过用电机控制运动,请各位探讨一下:有没有别的机构可以实现动作流程?
不多说啦 上图!

楼主:
开始和结束位置

网友:
俺觉的是采用位置检查吧。

网友A:
平行四边形?

网友:
感覺強度稍弱點~

网友B:
如果转动精度要求高,感觉两边加限位。然后旋转119度,剩下一度靠惯性加限位。

网友:
启动和停止的精度恐怕不好控制。

网友:
印象当中有连杆结构或者同步带结构可以实现的搬运物体朝向方向不变,而且不需要驱动

网友:
使用限位!或者摆动气缸

网友:
这个的确  要使用限位     120   不好把握吧

网友:
四楼所说的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四边形?

恩 类似 连杆机构 成本比较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转动精度要求高,感觉两边加限位。然后旋转119度,剩下一度靠惯性加限位。

恩 学习啦

网友:
两头加接触感应器。。电机加齿轮带动转动,,轨迹感应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看着觉得机器不稳,做出来肯定震动得厉害

网友:
平行四边形是转30°吗?用同步带加齿轮吧。

网友:
你用伺服电机控制就好。

网友C:
用伺服控制就可以搞定,就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控制就可以搞定,就成本高些。

恩 对 我在考虑连杆机构, 就是外界适应性差

网友:
如果只是开始与结束位置保持吸盘架的朝向一样,可以加个气缸,快到结束位置时转一下
用平行四边形机构,同步带或链条可以保证转动过程中朝向都一致
见过克朗斯的取纸板机构悬臂的方管上用电机控制吸盘架的

网友:
如果吸取纸板,悬臂方管的旋转精度倒不是要求很高,普通减速电机+变频就行
当然也有用伺服电机的

网友:
建议采用平行四边形原理,因为连杆运动时,平行四边形两边一直平行,保证了方向

网友(2014-12-12):
平行四边形结构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用摆动气缸啊

网友(2015-05-10):
不知道是吸那种部品,感觉有点强度不够,是不是考虑将支承杆强度加大点,

网友(2015-12-13):
可以给吸盘组上方加个伺服电机,来控制方向,360度,不同位置设定不同角度方向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