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翻转180度的机构,还有没更好的能翻转180度的机构?

楼主(2014-05-20):
两种翻转180度的机构,还有没更好的能翻转180度的机构?

槽里是夹持样件的,需要与中心线对中,现在用一根两种转向的螺纹棒

网友:
双向作用油缸。

网友:
如果图简便的画就加一个   回转气缸   应该也可以啊。用一根两边牙旋向相反的丝杆或者调节螺栓。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也可以用凸轮,中间夹一个椭圆凸轮两边装弹簧,凸轮转动两块板  自然一起向外向内。

网友:
尺条式的180度翻转看懂了,第一种翻转没看懂呢,用连杆?

网友:
3个齿轮就可以了啊,和你第2种方法接近。凸轮也可以,好多办法呢?

网友:
没有看懂第一种翻转,求解释啊~·

网友:
我看了几遍,算出来的自由度还是为2,不知道我算的有没有问题,如果真是为2的话,一个气缸是没法达到要求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