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管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能吗??:)
言归正传。。本人刚出校门不久,遇到管螺纹的问题,又来求教。
遇到一个管子和管接头、管螺纹的问题。一个尺寸的管子,它的接头管螺纹有米制,英制和美制。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显示,与一个管子对应的美制螺纹是UNF螺纹(本人虽然对美制螺纹不了解,但是是知道一点的),这不是连接螺纹吗,美制管螺纹不是NPT啥的吗?再有UNF螺纹的表示方法是:尺寸代号+UNF+每寸牙数(貌似),那这个尺寸是什么的尺寸,和英制一样是管接头内径?还是单纯的管螺纹外径。只想搞清楚这几个简单的问题,很多其他美制螺纹的问题暂时还接触不到。望大侠指教一二。ty inadvance

网友A:
UNF?这是什东东?平时我们常用的是55度的密封锥管螺纹,多用于煤气管路密封,就是PT。这个用的多。而NPT,是60度的锥管螺纹,我不知道这个跟PT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据说一个是欧洲标准,一个是美洲标准?那么用途上呢?密封效果上呢?我也不知道。还有,很巧的是,一寸不是8分吗?那就是一分是3.2mm,为什么PT1/4“念做”2分“而,他的直径在12左右,2分不是在6左右吗?怎么没对上号呢

网友(点评):
PT=R 或者Rc PF=G. 不同国家的表示方法差异。

楼主:
管接头螺纹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F?这是什东东?平时我们常用的是55度的密封锥管螺纹,多用于煤气管路密封,就是PT。这个用的多。而NPT, ...

多谢这么及时的回复啊。不确定我说的对不对,你说的PT 是老标准叫法,就是英制管螺纹,现在叫Rc,Rp,R1,R2,NPT是美制,60度牙型角。据我知道的一点,UNF是美制细牙连接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F?这是什东东?平时我们常用的是55度的密封锥管螺纹,多用于煤气管路密封,就是PT。这个用的多。而NPT, ...

再说下你说的尺寸问题,如我在一楼说的,英制管螺纹的公称尺寸是管接头内径,不是管螺纹外径。据我理解,2分是管内径,不是管螺纹外径,查标准就知道2分(1/4 "pt)的外径是13.158.

网友(点评):
可是,2分应该是2X3.2=6.4左右,2分怎么跟这个6.4对应上呢

楼主:
附上我说的管接头螺纹资料。http://xiangce.baidu.com/picture/detail/b27eb1310d5295154cf11bc70e8123409730b876?from=dialog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说下你说的尺寸问题,如我在一楼说的,英制管螺纹的公称尺寸是管接头内径,不是管螺纹外径。据我理解, ...

就是管道通径,你测测是不是6.多

网友:
高深莫测

网友B:
UN为英制的,也叫统一螺纹,因为在二战的时候,使用英制单位的国家标准也很不统一,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于是有了这个东西。
UN螺纹都是外径尺寸。
常用的管螺纹,55度牙形角的,水、煤气、气管线,一般都是这种螺纹,很久远了,以前的旧国标为ZG,现在标准,外螺纹为R,内螺纹为Rc,尺寸表示的是管子内径。实际螺纹要加上管子壁厚,具体尺寸查标准。60度牙形角的NPT管螺纹为美制标准,旧国标为Z,它与55牙形角的螺纹尺寸有区别。某些行业里面必须用这种,这世界,谁牛,谁就是标准,当小弟的就得跟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为英制的,也叫统一螺纹,因为在二战的时候,使用英制单位的国家标准也很不统一,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我在想,是不是英制的pt螺纹到了中国就改了叫法,变成了ZG?T——T

网友:
UNF 是统一细牙螺纹
例如1/4 是 28个牙
3/8 是24个牙

网友C:
下面两本资料楼主不可缺少: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管接头和管件选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两本资料楼主不可缺少: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 (第三版)》

多谢大侠推荐,第一本前几天有了,第二本刚才搜到了。

网友:
管螺纹我觉得确实很麻烦,前几天刚测绘了一个螺纹接头,记录如下:

氧气质量流量计的接口螺纹尺寸:外径约Φ14.3,每英寸牙数18,但牙型角是55度。

我查了很多资料,最终查到一个相近的,那就是 “9/16-18 UNF” 。9/16-18 UNF的基本大径是0.5625in≈14.29。但是,UNF的牙型角却是60度。

该流量计的说明书上标的却是NPT,一查,根本对不上。

在网上搜索,发现也有人遇到同样尺寸的螺纹,一模一样的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它跟9/16-18 UNF其它参数都一致,就牙型角不一致。网上说它是旧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