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X的万向螺旋桨轴,国产快艇航速超过115公里

楼主(2014-05-20):
这种快艇属于高速滑行艇吧,滑行艇的螺旋桨轴都是高速的,每分钟上千转的,通常一般船舶的螺旋桨轴通常在100转/分钟。

网友:
换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词如何?
“矢量推进螺旋桨”。

网友(点评):
与我心有戚戚焉

网友:
冲浪的感觉,这下爽了,哈哈……有民用艇吗?

网友:
呵呵,三根油缸控制系统
那控制系统已经基础数据应该研究的比较透
再次就是万象节了

网友(点评):
不是三根,也不是2根,其实是四根啦,中间有一根不是油缸,只是连杆。

网友(点评):
第四根不能自己动,所以应该不算吧

网友:
十字万向节还是球笼万向节呐,看不到

网友:
非流线型的尾部。

网友(点评):
现在许多舰船的尾部都是一刀切的垂直态,据说能减少阻力--------与熟知的流线型很抵触哈

网友:
属于浆舵一轴啦。

这个浆应该算是半水面浆就是可以有一半露出水面的-------高速滑行艇专用,比它更厉害的只能喷水了

网友:
和摆头风扇原理像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高端的东西,看一下吧,学不来的。

网友:
很拉轰啊哈哈

网友:
好像有液压缸吧?小弟不才,想知道这个想液压缸的东西在水里面怎么防腐啊?

网友:
俺是外行,看不出门道来!! m, {) E# t5 ]2 T0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