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的简易伺服系统,性能和价格怎么样?

楼主(2014-05-20):
不知道谁用过雷赛的的简易伺服系统?我材料上看感觉是步进加上编码器,不知道高速性能如何?谁用过?出来说说?价格是否公道?

网友:
对插补要求高的地方木用,主要是位置到达的性能还可以,比步进有不少改善,比差的伺服也可以,代理商那拿不到8百大元一套
用过些了,注意断电后不要机械部分使电机高速度转动,会发电功效,有可能这样烧坏驱动器
空载测试57的跑超2000转,好似是矢量控制电流,速度没跟上时会自己增加调节电流,丢步时会自己补上去,超过容差范围就会脱机报警,有故障反馈信号引出端口

网友:
曾经有人向我推荐过,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