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中输入图中的方程式时,软件会提醒"在方程式中检测到循环参考"

楼主(2014-05-20):
请教各位大神

为什么我在SW2014中输入图中的方程式时,软件会提醒"在方程式中检测到循环参考"。

我的软件版本是SW2014SP3.0的。但是我在SW011中就不会。

请各位大神帮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问题已经解决,大家如有兴趣,我会附上详细解决方法

网友A:
啥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原因啊?

感谢朋友的支持!明天我会附上详细解决方法。以及图中的方程式

网友:
期待大侠的讲解!

楼主:
这是本人在使用SW2014是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
如图1所示:零件两端的孔距不变,改变800这个外形尺寸,孔数和孔距相应变化,但中间部分的孔距一致。
图2是小弟我在软件中输入相应的方程式时软件会提示"在方程式中检测到循环参考",软件就不会执行刚才输入的方程式
图3是小弟的解决方法,右键方程式->管理方程式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红色方框位置添加刚才的方程式,软件就能执行了。(以上是计算孔数的方程式)
图5是孔距的方程式,可在数值对话框中直接输入
图6是改变外形尺寸后的计算结果

楼主:
具体的方程式:设  板长=l     孔数=n     孔距=a
n=iif((l-50)/(n-1)>120,n+1,iif((l-50)/(n-1)<100,n-1,n))
a=(l-50)/(n-1)
(假设孔距在100-120之间,可取近似值,如98或122)

楼主:
最重要的是要对软件做如下设置。这是SW2012后新增的功能。如果哪位遇到本人的情况,可以参考我的解决方法。同时感谢论坛前辈gt.adan对本人的耐心指导!

网友:
SW阵列有可变选项 你做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