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旋转工作平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20):
ansys 旋转工作平面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这样子是要Z轴转50度的意思么?

网友:
旋转工作平面,是为了方便建模、施加约束和载荷。因为有时候默认的工作平面对以上操作不方便。

网友(2014-07-30):
这是你做定位用的,我以前做的LS-DYNA模块,跌落仿真之前都要用这个做定位

网友(2016-04-07):
建模一般都是在工作平面或者坐标系里进行,移动工作平面方便建模而已。

网友:
就是做定位和选择工作平面用的,打个比方:我想在XZ平面做一个园,但是在不改变工作坐标的情况下,做的平面只能是在默认的XY面,就需要旋转YZ了。这是我的浅见,目前在学,不仔细的话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