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关于钻头的请教

楼主(2014-05-20):
关于钻头的请教
请问,我用雕刻机来钻铝合金, 直径1.6的小孔,应该用什么样的钻头。

钻头为柄径3.175, 钻头1.6

我以前用8元一个的,感觉比较容易断。当时用下钻速度我忘记了。

现在用3元的,感觉更容易断,用下刀速度300都会断。主轴21000转。

我现在的困惑是,这2种钻头是一样的吗? 我担心这差价的5元可能是奸商的利润,
还是,这2种钻头真的就是不同品质的?

我不知道以后该到哪里买钻头了,你们有网上信的过的供货商吗?
老是断,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A:
300的转速会不会慢了

网友(点评):
大侠转速是21000

网友:
这么小的钻头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的转速会不会慢了

300是z轴向下的速度,不是主轴转速。
我的主轴是21000

网友(点评):
建议用表打一下转头装上后晃不晃, 个人愚见只供参考

网友(点评):
转头1.6,比较细了,你的钻速应该过高,我在8mm厚的亚克力上钻1.0的孔,转速在4000到6000之间,你可以参考一下。你8元买的应该是钨钢钻头,3元的(直上直下)是白钢的。钻头断和你钻头的水平度、排泄能力有关。

网友B:
会磨钻头吧?如果孔在表面的话把钻头磨短卡深一点儿就不会断了。深孔的话用夹具固定好,下钻快透的时候用劲轻一点儿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点评):
你说的我都不懂,我只是钻2-5毫米深而已。我都是精雕生成路径,没办法控制的很精确。

网友(点评):
按他说的,钻头漏在夹头外不要过长把钻头磨短点,可先引下孔在钻,太深了可钻一定的深度退回来在进刀钻,在按我刚才说的打下表,这个问题10有8/9就解决了的事,没有想到你连基本的都不是很明白{我说的是这方面

网友(点评):
LZ没说钻多厚的材料,要是材料比较厚,钻头磨的比较短,排屑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磨钻头吧?如果孔在表面的话把钻头磨短卡深一点儿就不会断了。深孔的话用夹具固定好,下钻快透的时候用劲 ...

用的不是台钻,怎么能做到力度轻重!

网友:
期待相关高手   解答

网友:
卡屑子了,或者进刀太快

网友C:
这么小的钻头钻铝合金是非常容易断的,铝合金非常粘,容易粘钻头。 主轴转速在6000以上就可以了。关键是排屑,如果排屑正常,可以继续轻微进给,但还是要不断地将钻轴抬起来,帮助排屑,切莫贪婪想一下子就钻成, 等你发现不排屑了,钻头也就断了。。。。。

网友(点评):
正解,雕琢钻法。。。。。

网友(点评):
加切削液,排屑槽磨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
你那8元的柄径3.175, 钻头1.6的钻头,可能是进口日本或台湾的被称为“高硬度,合金钢钻头”,适合钻不锈钢,你说的3元的钻头可能就是普通钻头。

网友:
楼主应该是做治具的吧。铝是比较粘的,我用1.75的刀钻过,没太大问题。
   你把主轴的转速打到最高,进给下少点,编刀路的时候不要一刀就下去了。
 另外再看下你的主轴摆动大不大。

网友(点评):
我每次只下1.6的深度,然后抬刀 主轴如果摆动多少算大?

网友(点评):
1.6的深度太大了吧,像这么小的钻头我觉得你可以下0.6——0.8。 主轴摆动你要打表来测试,我觉得不能大于0.02mm。

网友:
我在加工中心上干过铝活VC=4800R,F=45也是小孔

网友(点评):
f=45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F大,进给力大,容易断

网友(点评):
你说的F是主轴转速吗 ?

网友(点评):
你是自己当老板的吗?连最起码的东东都不了解。?晕

网友:
向下进给的速度,不要采用自动,而是用手动,手上要有感觉,感觉顺畅时要适当给点进给,感觉不对时就要马上抬起主轴了。手的感觉非常重要。 不管用什么钻头,主轴间隙都要特别小,否则就断钻头。我经常钻φ0.3mm的。

网友(点评):
我的是雕刻机,手柄控制的,恐怕不能手动吧

网友E:
我钻过PVC,这种钻头单排屑槽的比双排屑槽的效果要好些

网友:
钻小直径的孔是个技术活,不断些钻头钻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钻头钻铝合金是非常容易断的,铝合金非常粘,容易粘钻头。 主轴转速在6000以上就可以了。关键是排屑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钻过PVC,这种钻头单排屑槽的比双排屑槽的效果要好些

我买的不同批次的钻头,好象钻头都是一样的,看上去

网友(点评):
就算型号对材质也不一定对,还有排屑槽的深浅旋距,细微的区别影响的可不是一点点

网友:
钻头这么便宜,换贵点的

网友:
不同价格,钻头的材料不一样。容易断与进给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F大,进给力大,容易断

恩,F就是进给呀,你那如果是手动钻的话,应该不会断的太厉害,毕竟有手感。

网友:
怎么又是你,

网友:
估计更可能是你走“路径”时,太快了,横向拉断的。

网友(点评):
用钻头来进行横向切屑肯定要断!

网友(点评):
不会了,这样就太明显了

网友:
个人经验,1.我觉得转速4000转左右就好了,2.切削液最好用煤油那种,3.及时抬刀钻0.3至0.5毫米就抬刀一次,4钻头不要夹得太长,5.在装夹钻头之前仔细检查钻头切削刃,现在市场水货比较多,有些钻头根本就没磨切削刃。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转速降到2000~3000,f150左右,啄式钻孔,抬刀高度出孔,切削液选择煤油类,每次进刀0.2~0.5,仔细观察工作状况,转速高了容易缠刀,调整合适的转速和下刀速度以及合适的进给量,做到不缠刀,不粘刀,另外钻铝合金不需要用钨钢钻头,普通的高速钢钻头足够,旧的PCB钻头不能用,买国产的直柄高速钢钻头。
近期的工作就是天天研究打0.15~0.8的小孔,一张板上10多万个孔,头都搞大了!

网友(点评):
大侠,厉害10多万个孔啊

网友:
可能没有冷却,铝合金粘刀

网友:
0.8的钻头,镍合金的材料,我都钻过.

网友G:
21000

  8块钱的 高速钢钻头你当硬质合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降到2000~3000,f150左右,啄式钻孔,抬刀高度出孔,切削液选择煤油类,每次进刀0.2~0.5,仔细观察工 ...

 谢谢寂寞执教。
我用乳化液切削液。
我3元的钻头估计是旧的pcb的了?
卖家说是钨钢,说是焊接的。
其实你说用高速钢的,我也是听别人介绍过,应该合适,只是定做需要28元一只,感觉贵了。
还有你说的直柄的钻头,我雕刻机上夹子只能夹3.175 和 3毫米的,用1.6的直柄钻头,怎么夹呢?
如果有什么赚接的套头也行,你可以建议吗?

感谢你。

网友(点评):
ER11延长杆,把ER32或者ER25的夹头变成ER11的,ER11的筒夹TAOBAO上有卖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000

  8块钱的 高速钢钻头你当硬质合金用、?

我听说高速钢比钨钢的钻头还好,不知道真是效果怎样?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小孔0.8的.参数是S=4000.F=150;参考下

网友:
钻小孔要钻进去一点,退一次刀。

网友:
3.17定柄钨钢钻头肯定不钻铝.用上工.成量麻花钻一点问题都没有.1.6在我这算大孔了.我们打0.2孔就用成量麻

网友(点评):
成量的钻头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
可以考虑穿丝机加工

网友H:
钻头的好坏一般的区别在于硬度,你可以多找几个钻头用打硬度的设备试一下就可以了,国产的钻头我知道的硬度最高的好像也就700多吧,日本有一个牌子的钻头硬度可以达到930以上的,好像标志是OSG这3个字母所组合在一起的,具体是什么公司的我就不知道了,其次才是螺旋槽的问题,你那里如果有设备的话你打一下硬度你就知道3元钱的和8元钱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了。说具夸张点的话最好的1根可以顶普通的10根。而且普通的钻头稍微磨的不好就有可能加工出来的孔不园,好的就不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疑问。。。。。。。。。。。这种普通的问问题的帖子为什么算的上精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高速钢比钨钢的钻头还好,不知道真是效果怎样?

那是因为线速度的原因!你做那么小的钻头 如果硬质合金的话 转速会拉的很高! 高速钢已经够了

网友:
估计的材料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钻头的好坏一般的区别在于硬度,你可以多找几个钻头用打硬度的设备试一下就可以了,国产的钻头我知道的硬度 ...

因为是小妹问的?

网友:
钻铝用太硬的钻头反而不行.就用高速钢钻头足够了

网友:
大侠,以前我用普通6个大的钻头打不锈钢,刚开始也是很容易断,经过试验要注意1:冷却液很重要,一般用醋,但是酱油的效果会比醋好很多,2你的转速太快了(那时候我记得转速不到2000),3进给的会有点大

网友:
钻铝合金用不着嘿好的钻头,关键是转速低了。最少应在1500转左右,如果是较深的孔因该常常提钻排屑。速度高钻头自己就风冷了,低了就易断裂卡钻。

网友:
进到快了,不要一次到位,下一点往上提一下试试

网友:
你用乳化液切削液不好。粘刀,氧化不利于切削
1转速高了容易缠刀
2.切削液最好用煤油那种

网友:
请问加工的深度有多深?

网友:
LZ用的雕刻机主轴应该是2kw或者是1.5kw,雕刻刀容易断主要是进给量和切削用量太大,建议切削量为0.005,加工铝制材料用单刃铝用铣刀。希望能给你点帮助吧。

网友:
你的这个是转速太高啊!!钻铝合金不用太高的转速,但一定要注意降温和排屑。钻头的单价只是说钻头的质量高低,有的是硬质合金钢,有的是高速钢。我钻铝合金还是爱用便宜的高速钢的钻头。

网友:
排削是主要问题,21000转只要挤一点马上就断了

网友:
转速4000,F600,Q2,冷却到位;钻头不偏摆是基础,

网友:
强度好的钻头,可以介绍一家,在无锡地区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在铝合金上开这么小的孔 是用来做什么的?电子行业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和含钴高速钢钻头哪个好?这两种材质有什么区别
这两种材质的钻头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应用场合!!
硬质合金钻头,硬度高,耐磨损,效率高,韧性稍差,因此对机床刚性和主轴的跳动和转速都有要求!
含钴高速钢包括普通高速钢,韧性较好,刃口可以处理的很锋利,比较适合加工一些比较粘的材料,当然强度较低的材料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是它的耐高温,耐磨损性能就相对差一些了,钻速也不高!!
所以钻头的选择还是要根据你的工况来选择的,

网友:
粘刀了,2万转钻孔是什么概论还真没想过

网友:
进给放300快了,而且一刀下1.6  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