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螺母的自锁作用

楼主(2014-05-20):
如图,转轴顺时针方向转动,带动锯片切割。止推螺母的螺纹方向为逆时针,运动的时候,螺母会更锁紧锯片。原理是根据分析各个零件的摩擦力,得到止推螺母的受力为逆时针,来设计螺纹方向的吧?

楼主:
表达不够好,,看不懂我明天在编辑一下。

网友A:
其实,你想说,用旋转的反螺纹来放松?

网友B:
应该木有楼主想的那么复杂吧!
螺纹旋向和高速主轴旋向一般设计是反向的,这是为避免螺纹松脱,
在加速和减速时螺纹偶件有相对的松脱和锁紧的趋势,被动零件即楼主示意图中的止推螺母转动趋势和主轴转动趋势的方向相反,则有相互锁紧的趋势。

在低速旋转中的加减速也相对低,当低于一定旋速后其加减速所产生的松脱和锁紧的力低于锁紧时的螺纹摩擦力,则止推螺母(紧固件)可以不要求旋向。

又,在更高速旋转或加减速都大或被固定的零件(锯片)转动惯量比较大时,单靠螺纹锁紧就可能不够,需采用其他方式辅助例如键。

网友C:
为了保险,不妨加一个锁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想说,用旋转的反螺纹来放松?

不是的,是想问问这个逆时针螺纹自锁的原理,是否是根据受力情况来分析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木有楼主想的那么复杂吧!
螺纹旋向和高速主轴旋向一般设计是反向的,这是为避免螺纹松脱,
在加速和 ...

你帮我看看,我这样分析有错吗,谢谢,我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险,不妨加一个锁母

你说的是对顶螺母吧,感觉会多此一举吧?

网友:
你说的是对顶螺母吧,感觉会多此一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