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5加载EXCEL工作页失败

楼主(2014-05-20):
在WIN7系统中安装UG8.5,在进行开模时会出现“加载EXCEL工作页失败”只得把原先的EXCEL删除了,从网上下载了好几种版本的EXCEL一一进行了安装,并按网上的那位大侠帖子中所说的方法一一作了相关的设置,还是不行!晕死!

网友A:
大侠论坛的软件版块多少人气啊    你看看软件版块提问多   回答少   求老鹰增加版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论坛的软件版块多少人气啊    你看看软件版块提问多   回答少   求老鹰增加版主吧

我苦心钻研了两天多的时间,问题已经搞定了:
问题在:
(1)市场上卖的盗版的WIN7  64位安装盘,分为两种。一种是慢装的盘子相对来说所装的电脑操作系统要稳定一些。
另一种是GOST镜像光盘,其中镜像盘来自带的EXCEL均是2007版的,很多功能都没有,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数据中加载宏也无法加载,UG8.5之所以在使用模具设计模块时会提示”加载EXCEL页面失败“就是系统中的EXCEL的宏与UG的宏不能相互衔接,UG在使用模具设计模块时会加载一些模架及一些相关的标准件,这些东西是以明系表的形式表示出来。同时在UG实行精确建模时要使用表达式,做一些大的且复杂的工件如弧齿锥齿轮之类的产品,就要大量的输入以相关的计算公式转换而成的参数方程(必须要符合UG表达式的标准形式输进去才不会报错)。这也得使用到EXCEL,直接导入EXCEL中保存的数据。建模的效率要高出很多。
(2)GOST盘我使用了好几种版本的,也只有WIN7  SP1  64位集成更新旗舰版(深度技术2013)的光盘可以用。系统装好之后,将里面自己认为不需要的程序在”添加删除程序“中一一卸载掉。但不管怎么寻找,就是找不到系统桌面上的那两个软件”EXCEL2007与WORD2007“去网上下载QQ管家也找不到这两个东西。实在没办法,只得打开C盘,在C盘的PROGRAM FILES(X86)中找到OFFICE的文件并直接删除。然后一一删除桌面上的图标,开始菜单里的OFFICE所有的程序菜单。从网上下载WIN7优化大师来清除系统的注册表。清理C盘垃圾,及无用的文件夹,释放C盘的空间。注意”在做这些工作之前要先下载杀毒软件,防止在连网下载时中招。
(3)找一张OFFICE2010 sp1盗版光盘,电脑市场上有的。最好是那种OFFICE全集的。按照光盘上的说明安装并激活。
(4)安装UG8.5,在UG8.5的主程序安装完成之后,电脑提示要重启,重启电脑,将UG8.5破解中的五个文件复制到UG8.5安装目录中,并粘贴替换。启动UG8.5,随意新新建一个文件,然后添加角色。点击“工具”——电子表格——EXCEL在UG中顺利加载。
(5)经过多次的换盘重装系统,中途了试了OFFICE2007企业版的,EXCEL2007中的宏是可以加载的,按照网络上那位大侠提供的方法作了一一设置,到最后启动UG8.5还是不能加载电子表格。OFFICE2003也不行。OFFICE2013的32位与64位与现行的系统中的文件不匹配。无法安装,也就无法去做试验了。
电脑经过反复的重装系统,发现C盘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没办法只得找以前的XP系统GOST盘。利用里面的磁盘分区程序对现有的硬盘进行了分区并格式化。哎!真的是劳民伤财啊。
(6)网上下载的多种版本的OFFICE都不是完整的,装上去之后多数不能用,也许有的网友可能是自己的运气本来就好,下载下来的OFFICE是完整版的,但我是没有遇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系统的版本也有关系。那个慢装版的WIN7  64旗舰版的盘子也试了,装好之后也是按上面所说的方法处理了一下。装上OFFICE2010 SP1,然后装上UG8.5,但还是不行,依就是提示“加载EXCEL工作页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苦心钻研了两天多的时间,问题已经搞定了:
问题在:
(1)市场上卖的盗版的WIN7  64位安装盘,分为两 ...

谢谢     对我很有用    辛苦了    万一自己的出了问题就有用了

楼主:
使用参数化建模生成的齿廓线,加载的电子表格,可以在表格中方便 的进行修改表达式。

楼主:
生成齿形并完工一半的伞齿轮。

楼主:
已经做好的伞齿轮精锻模型,电子表格中有三百五十多条表达式,文件比较大,做到最后电脑是越来越卡,看来还是有点不给力,还得把另外一块CPU加上。。。。只等着下一步找时间去开模,然后是编五轴加工程序。哎!这下子活又来了,又要每天加班了。上次看到中国齿轮论坛上正在讨论锥齿轮模型的数控加工,于是我就把车间的一个伞齿轮样品也拿过来,做了一个精锻的模型,该齿轮精锻出齿形之后还要进行车削外圆,内孔,拉内花键孔。

楼主:
趁着空闲的时间,抓紧时间将做好的伞齿轮开行开模,先是打开UG8.5进行模弄初始化——设定模具坐标系——比例缩放——创建工件。

楼主:
检查区域——分型线——分型面

楼主:
上下模进行分模——型芯——型腔——开模次序。

楼主:
半精加工,还有最后一步精加工,只能等有空的时候做了。最后一步要用五轴加工。

网友(点评):
大侠 功力深厚啊,从设计造型,到后期加工编程都精通,厉害,想问下8.5的比8.0优势多吗?9.0我是放弃了,制图太卡,不知8.5怎么样?

网友(点评):
UG本身对电脑的硬件要求就是高,我去年配的那台电脑也出现很卡的现象,应该是显卡不给力,等下次去弄一张专业的显卡,也只能选丽台了。

网友(点评):
杨大侠有学习的时候有机会去实践啊!但我没有实践的条件,学习一段时间后,不用就忘了,不知道如何是好